EE_FPGA学习乐园
FIFO内部动作的执行时序问题

楼主(2017-10-23):
FIFO内部动作的执行时序问题
当读写请求来了之后,FIFO内部的读写空满标志位,还有读写usedw,读写数据,这些操作的顺序是怎么执行的,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哪个跟哪个是同时的?求解决!!!

网友A:
既然是FPGA,那就调个程序仿真看看。
只有不满的时候,才允许写;只有不空的时候,读出的数才有效。
写一个数后usedw就加一,读一个后就减一。
还可以有半满,1/4满等信号,那都是为了快速读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