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大问题int怎么转换char

楼主:
10芯积分
unsigned int a=0xf075;
unsigned int b;
unsigned int c=0x7f01;
b=a+c;
用%d和%c输出,这个怎么才能实现?
求大神解答 谢谢

网友:
你想用%c输出,意义何在?

网友:
我记得好像直接可以用%C输出的,不用类型转换的,好长时间没有用过了,实在不行的就强制类型转换,这个肯定能解决

网友:
        unsigned int a = 0xf075;
        unsigned int c = 0x7f01;
        unsigned int b;
        printf("%d\n%d\n", a,c);

我的机器上int是4个字节,如果用这样十进制显示%d的话,显示的a和c是分别是61557,32513。
b = a + c;
        printf("%d\n", b);
        printf("%c\n", b);

这样直接做加法之后,显示的b值是94070,是上面两个数a和c做的加法。用%c显示的是v,在ascii码中对应的二进制是0111 0110,十六进制是76,恰好是94070的十六进制的最后一个字节16F76.

问题没有理解清楚,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