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OBD,实时显示油门当前状态??感谢!+

楼主:
本人求教:如何用OBD,实时显示油门当前状态??感谢!!
如果可行,计划批量生产采购。

网友A:
服了楼主,请教别人还要人支付1芯币,six six si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服了楼主,请教别人还要人支付1芯币,six six six

新手,不太懂哈哈

网友:
感谢各路大侠关注

网友:
去某宝上找,有很多解码器可以实现,如果只是自己研究,用设备连接诊断口,不启动,踩油门,看哪个信号变了,这个信号就是油门踏板信号

网友:
直接从OBD读油门踏板位置或节气门位置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