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看下这个电路 +电压无输出,-压正常

楼主:
上电工作后  Q9  G极有4V电压(正常是没有的),D极有0.7V(正常是5V),不知道故障出在哪里,求爱心人士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ENP14V、ENN14V接了吧。ADESDNC2FD12VB管子什么参数?VREF有没有?
Q9管脚接对了没?一般SOT-23封装的最容易出错。
其它的看不出来

网友:
按楼主描述,等于芯片就没有启动,MOS管没导通
这类芯片外围元件要按datasheet推荐电路,参数按手册小心计算
如2楼所说,ENP14V、ENN14V是使能补偿输出电压不能悬空,
还有R89和C84是电源滤波及开机延时电路,检查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