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PWM波不稳定

楼主:
昌晖仪表
最近自己焊了一块板子,主要是用来控制舵机,引出了20个引脚,通上电之后,舵机可以运转,可为什么我拔插其中的某个引脚的时候,其他的舵机会出现跳动的情况呢?这应该是PWM波不稳定的情况吧?我给不同引脚不同的PWM信号,舵机都会偏转到对应的角度,就是拔插的时候舵机会抖动,我怕我设计的板子有啥问题,PWM波是单片机的引脚直接出来的,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你拔插的时候,供电电源抖动。电源抖动,单片机受到干扰,PWM产生抖动就能解释了。

网友B:
不明白楼主为什么不断电而热插拨,要知道这样会烧东东的,只有USB可以热插拨

网友C:
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1是你的电源供电不稳定导致PWM输出信号产生波动,可以尝试在电源两端增加电容滤波,2是拔插瞬间你的PWM输出频率或者占空比不稳定,导致舵机收到对应的非正常信号后跟着动作从而产生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1是你的电源供电不稳定导致PWM输出信号产生波动,可以尝试在电源两端增加电容滤波,2 ...

谢谢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你拔插的时候,供电电源抖动。电源抖动,单片机受到干扰,PWM产生抖动就能解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楼主为什么不断电而热插拨,要知道这样会烧东东的,只有USB可以热插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