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测量方法

楼主:
      电阻的测量在电气测量中十分普遍。工程中所测量的电阻值,一般在1微欧(1×10-6 Ω)~1太欧(1×1012 Ω)的范闱内。为了选用适当的测量电阻的方法,减小测量误差,通常可将电阻按其阻值大小分成三类:1Ω以下为小电阻,1~100kΩ为中电阻,100kΩ以上为大电阻。
      电阻的测量方法:
      1、按获取测量结果的方式分
      1)直接法
      即采用直读式仪表测量电阻的方法。如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或兆欧表测量电阻就属于直接法。
      2)比较法
      即采用比较式仪表测量电阻的方法。如用直流电桥测最电阻就属于比较法。
      3)间接法
      伏安法测量电阻属于典型的间接法。它是将被测电阻接上电源,然后用电压表和电流表分別测得电阻两端的电压UX和通过其中的电流IX,再根据欧姆定律计算出被测电阻RX=UX/IX
      2、按照所使用的仪表分类

电阻测量方法比较表
版权声明:本资料属于购线网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更多资料查看,请前往购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