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耦减压与软启动优点和缺点的比较

楼主:
将电动机的定子通过可有级调整电压的自藕变压器接至电网的降压起动方式称之为电动机自藕减压起动。
自藕减压起动的特点是:
a、需加一台有抽头可调起动电压和电流的自藕变压器;
b、起动时间长;
c、在电压转换瞬间有尖峰电流和尖峰转矩;
d、只能直接停止电机运行;
e、散热性能不好,不能频繁启动
它属于有级降压起动,其特点是:在起动过程中会出现二次冲击电流和冲击转矩,优点是价格比较便宜,但二次控制线路稍微复杂一些,自耦变压器启动通常自耦变压器不便做成更多的电压档输出,通常最多只有2--3档电压(可能是40%、70%、85%等),自藕降压启动要用多个大功率接触器,而且动力电缆接线麻烦、控制回路线路也比软启动多   软启动采用串接于电源与电机间的软启动器,控制其内部晶闸管的导通角,使电机的输入电压从0开始,以预定函数关系上升,直到起动结束,赋予电机全电压的运行方式。
软启动的优点:
属于无级降压起动,起动时无冲击电流,通过逐渐增大晶闸管的导通角,使起动电流从零线性上升到设定值;属恒流起动,软起动可引入电流闭环控制,使电机在起动过程中保持恒流,确保电机平稳起动;可根据负载情况及电网继电保护特性选择,能自由地无级调速到最佳起动电流。
电动机软起动器有如下特点:
a、可调起动电流;
b、可调起动转矩;
c、可适当调节起动时间;
d、可实现软停车;
e、对机械设备和管道的磨损最小;
f、可实现一台软起动设备逐步(同时)起动若干台电动机 缺点是:。一是高压产品的价格太高,是液阻的5~10倍,二是晶闸管引起的高次谐波较严重,三是对于绕线转子异步机无所作为。
两者的比较:
堵转转矩:自藕降压启动为0.4~0.85Mn,而软起动器为0.06~2.8Mn; 起动电流:自藕降压启动为1.6~4In,而软起动器为1.5~6In; 需要的接线端子数:自藕降压启动为3个,软起动器为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