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在TI网站发现Launchpad,请问做自己的小项目也要一起用Launchpad板子吗?

楼主:
比如用msp430G2553做项目,在Launchpad开发板上做完了,可以把芯片摘下来,单独运行吗?还是连同板子一起才能用。菜鸟问题莫笑,谢谢。

网友A:
msp430G2553可以拿下来单独运行,Launchpad开发板是为了可以调试下载芯片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p430G2553可以拿下来单独运行,Launchpad开发板是为了可以调试下载芯片程序

网友:
launchpad板子只是方便用以评估,所有的开发板都是一样的,芯片只要有对应的最小电路都可以独立运行的,然后将你所用到的部件连接起来!!

网友:
程序都下载到2553里面了,拆下来放心使用,祝双旦快乐,2018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