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电布局

楼主:
各位大神     强电一般该怎么样布局才好呢

网友:
220V交流?
处理好绝缘和隔离,安全间距,如考虑爬电等问题,在合适地方合适位置要挖空,挖槽,,,

网友A:
你要说清楚是多少V,然后都有哪些东西,别人才好具体的给你说。否则,你得到的答案和百度的答案基本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说清楚是多少V,然后都有哪些东西,别人才好具体的给你说。否则,你得到的答案和百度的答案基本一样。

嗯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V交流?
处理好绝缘和隔离,安全间距,如考虑爬电等问题,在合适地方合适位置要挖空,挖槽,,,

一般电路板供电的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