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的msp430G2553要留出哪几个接口,以便用G2553的Launchpad调试?

楼主:
看了半天资料,也问了些问题,还要问基础的问题:做在自己板子上的贴片的G2553要留那几个口,才能和Launchpad板上的口对应,用来调试?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
VCC TEST RST GND四个引脚就OK

网友:
那你要关注Launchpad板载仿真器的接口是什么?JTAG SBW 还是BSL?然后就明白需要保留那些接口了!这些在手册上应该会有提及的

网友:
看你Launchpad板上的接口了,上面需要什么你就留什么,肯定没错的,实在不行,你就把所有的都留出来,肯定不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