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流器的问题

楼主:
7芯积分

【1】电流型或者电压型PWM整流器中,经常会说到开关过程中的高频分量,或者低频分量

既然变流器的功率开关管的工作频率是固定的,那么怎么在开关过程中

还会分高频和低频分量呢?

【2】对PWM整流器进行分析,出现的电流矢量I,电压矢量V和电动势矢量E中,

I和V都是指的和电网相接的电感L上的交流电流和电压吧?而E就是电网电压?

【3】还可以看到电网的基波频率,是不是指,电网电压是会有波动的,频率不是绝对的常说的50Hz

所以一旦拨动了,就能分解成直流量,基波和谐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v哇  很重要的问题,目前正在关注,有没有更多这反面的内容,一起学习。。。。

这是别的网友在别的论坛给我的答案
一起分享

问题1、此种系统会因为外部干扰,或者是本身器件之间产生的耦合而产生少量其它频率的杂波
问题2、是
问题3、是,电网电压的频率不是严格的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