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出现停止工作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前因后果说一下,你在这之前做了哪些操作

网友:
偶尔出现dxp.exe已停止工作,没什么大事
有时是库文件错乱
如频繁出现,只好重装软件和重装系统,,

网友:
更换个版本的AD就好了,有些版本的软件跟你的电脑硬件类似“不匹配”。。。更换别的版本就好了,AD自身在有些版本也是有bu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