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输出方波问题

楼主:
用FPGA输出编码后的比特,按道理应该是方波,但是用示波器查看,方波有失真,原因是什么?用的芯片是EP4CE15F17C8N

网友:
这是非理想器件和电路走线环境(如分布电容等)导致的,一般不必太过介意。
另外示波器探头的触碰点的选择也非常有讲究,尽可能在被测信号旁就近接地的话,波形会改善。

网友A:
这个信号频率已经挺高的了 PCB板上的走线以及阻抗都会对信号有影响 另外用示波器观测这种信号 对于探头的要求是很高的  楼主你可以把你的观测手段简要介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频率已经挺高的了 PCB板上的走线以及阻抗都会对信号有影响 另外用示波器观测这种信号 对于探头的要 ...

FPGA通过一个引脚连续输出0/1,FPGA的晶振频率是50MHZ,示波器采用的是4GHZ的带宽,40GS/S的采样频率,探头接FPGA输出引脚和地端,探头阻抗是10MΩ,而FPGA输出I/O口的阻抗是50Ω,要考虑阻抗匹配吗?

网友:
这个示波器值不值一个audi了?

网友:
示波器测试有一个要求,就是在接收端测试。这样才接近于真是情况。在输出端测试,会有反射,导致波形的上升和下降沿会有很大的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