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

楼主: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正在设计一款以便携场地为主题,为大众提供户外运动条件的产品,希望通过传感器的技术,设计一款
可以快速简便地在户外构建运动场地边界的产品,但我之前并未做过类似产品,不是很了解传感器的技术。
所以想请教一下,是否有传感器可以识别一个方形区域?或者说哪种类型的传感器用于鉴别球类是否出界?因为网球的鹰眼是
通过六个高速摄像机,现有的民用创新产品也至少是两台高速摄像机,而且都是通过算法,得到立体的运动轨迹,但我就在想,
如果只是提供给大众,并不需要如此高的精确度和成本,所以传感器是不是也能做到边界识别?

网友A:
边界识别好做,问题是高度要求。

网友:
网球出界识别,所说基础是高速摄像机,但是后期也加入了好多拟合的成分,不然180旋转是怎么识别的,还有就是桌球也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边界识别好做,问题是高度要求。

请问边界识别通过的是什么样的传感器来实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边界识别通过的是什么样的传感器来实现呢?

这是个系统问题。不是一两个传感器可以干的了的

网友:
成本很高啊,兄弟。

网友:
UWB射频定位,基于运动物体内置的模块与固定的3个信标模块之间实时测距,再用三角定位的算法解算出当前坐标。成本要考虑。

网友:
我桌上有一套在测试,基本上测距能达到分米级别的精度,距离目前室内测了10多米,再远还没试验。远距离的模块应该是要加PA芯片增加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

UWB超高精度无线定位评估套件-FAQ:

1.问:最大测量距离多少?

答:长距离产品距离最大为可视情况下为500米,普通产品距离最大为可视情况下为50米

2.问:定位精度怎么样?

答:静态无干扰10cm,一般情况也能达到<30cm.

3.问:可不可以买一个或者几个板子直接用?

答:UWB的测距模块是成对卖的,定位套件是成套卖的,不单卖。我们提供的是一套评估套件,二次开发后可实际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