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译老是出现这个问题,求助!!!

楼主:
正在用做InstaSPIN-foc电机辨识lab02b实验,改了改参数,就变成这样了,不管编译那个程序都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
改什么参数了,工程参数,还是CCS系统全局参数。CCS4以上采用eclipse框架,东西及多及碎,及易受病毒或杀毒软件影响,有时不得不重装,甚至重装也不好使。

网友:
把39行程序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