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201404引导linux3.10.107,tq210B的开发板,卡在starting kernel不动,怎么办?

楼主:
RT
选的soc都是smdkv210;uboot201404版和linux3.10.107都修改成smdkv210的了,机器码 0x998也没有错
就是卡死在 starting kernel ....  不动。
跪问大神如何解决

网友A:
没有启动参数吧,我以前学S3C2440的时候也是一样,bootloader用uboot,然后用国嵌编译好了的linux镜像,输入bootm命令后就卡在starting kernel那里了,你检查下cmdline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启动参数吧,我以前学S3C2440的时候也是一样,bootloader用uboot,然后用国嵌编译好了的linux镜像,输 ...

cmdline 在uboot里面还是 kernel里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mdline 在uboot里面还是 kernel里面

cmdline在liunx源码里面可以配置,好像也可以由uboot传入,不玩这东西很久了,忘了,看你用的是uImage,可以试试把uImage下载到0x20007FC0处,然后用bootm 0x20007FC0试试,不知道你uImage是怎么得到的,要是加载地址写错了那就怎么都启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dline在liunx源码里面可以配置,好像也可以由uboot传入,不玩这东西很久了,忘了,看你用的是uImage, ...

grep -rn 'cmdline'.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mdline在liunx源码里面可以配置,好像也可以由uboot传入,不玩这东西很久了,忘了,看你用的是uImage, ...

多谢兄弟指点,是可以解压uImage了
但是停在[    1.185352]  r4:00000000 r3:ef02e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兄弟指点,是可以解压uImage了
但是停在[    1.185352]  r4:00000000 r3:ef02e000

大兄弟,你图没发上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