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 DIY-飞控系统遥控数传DIY

楼主:
                                                     KylinlinkDIY

本次DIY,主要介绍一款飞控系统的数传遥控,以openpilot的oplinkmini为参照,主要任务如下:
1)增加射频模块100mW和1W可选;
2)增加蓝牙模块,能够在数传遥控的同时,摆脱有线连接PC或手机的束缚;
3)使用FreeCAD设计一个简易的3D外壳,,并打印出来;
4)PCB上改用SMA天线接口,方便使用通用SMA接口的433天线;
5)将模块安装固定到神控devo-7E上去;
6)Devo-7E升级devation固件,配置成ppm输出,连接模块,控制飞控系统。

先来个制作调试中的秀

先写个提纲,希望大家能帮捧个场。陆续补充完善^-^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tziang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哇,这个好帅啊

网友:
飞控系统遥控数传DIY(二)-DIY的缘由

先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飞控系统的数传和遥控

数传:可以让飞行器的飞控和地面控制站进行数据交换,比如可以把飞控的地理坐标,电池信息,姿态数据,飞行状态,飞行轨迹等等,实时回传,展示到地面控制站上。地面站也可以实时发送控制指令给飞行器,比如,执行拍照任务,立即返航,改变飞行模式等等。

遥控:就是发送遥控指令的遥控器,比如,改变油门,改变螺距,切换飞行模式等等。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遥控器,应该只是遥控器的一部分,即基带处理+射频前端发射模块,使用商业遥控的摇杆,供电,PPM信号输出。

看看Openpilot官方的oplinkmini遥控、数传连接示意

数传连接

遥控连接

数传+遥控+蓝牙连接方案

到这里大家也都了解本次DIY的主要任务了,即将oplinkmini和蓝牙模块集成到一块主板上,数传和遥控的同时,免去还要和电脑或手机有线连接的不便。

网友:
EEWORLD DIY-飞控系统遥控数传DIY(三)完成PCB的设计

任务比较清楚了,主要是将oplinkmini改成射频模块100mW和1W可选,增加蓝牙模块。

原理图设计如下

3D PCB
3D PCB有个好处,所见即所得^-^
Top面

Bottom面

实际PCB

焊接成品

网友:
EEWORLD DIY-飞控系统遥控数传DIY(四)完成3D外壳设计

FreeCAD还是比较好用的,所见即所得

上壳

下壳

实际效果

附件为stl格式的3D打印文件,直接下载打印即可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I4NzEzfDhjOGFhMWRiMzQwZTI3ZWNlNTFjZTkxNjg4YWJmODIyfDE3Mzg1MjYwOTc%3D&request=yes&_f=.stl

hclinktop.stl

hclinkbottom.stl

网友:
EEWORLD DIY-飞控系统遥控数传DIY (五) 完工演示
简单小结说明

小四轴上使用了oplink作为数传和遥控指令接收,devo-7E的PPM信号输入给kylinlink,kylinlink将遥控的ppm指令通过433发射给四轴上的oplink, 同时四轴的状态经过oplink传给kylinlink, kylinlink上的蓝牙无线传给电脑。

注意听视频中电脑接收到飞控回传状态,解析后的语音提示是不是有点科幻片的感觉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 ... x&sharefrom=android

网友:
EEWORLD DIY-飞控系统遥控数传DIY (六) 实际试飞演示

之前的几篇基本都能说明效果了,最后再来段实际试飞演示,测试下实际飞行时的遥控,和数传回传后的电脑解析语音播报功能。

其实这个地面站功能太强大了,可以设置各种状态语音播报,比如电池电压低,GPS失星,等等等等,还可以你自己录音,每个状态切换成你自己的语音播报。

网友:
可以把电路图以pdf文件分享吗?
@soso 建议社区带大家DIY这么一个

网友:
楼主节日快乐,这个DIY非常不错!

网友:
openpilot确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平台。
它的思想,它概念都是非常超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