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大神,这是我的半桥电路原理图,负载输出正负脉冲信号,仿真没问题,但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标题看不全,主楼没文字

网友:
“但是……”
但是什么呢?

网友:
标题看不全,主楼没文字,表达不完整

网友:
不好意思,我的问题是:实际搭建电路时输出只有正脉冲没有负脉冲,后来发现是因为信号源的地将下管给短路了,所以没输出!

网友A:
1楼中下面的图是个什么
貌似仿真软件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楼中下面的图是个什么 貌似仿真软件搞的

是saber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