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标变换的疑问

楼主:
6芯积分
分析PWM整流,逆变装置时,经常会用到旋转坐标变换这个分析方法

起因是交流侧的量都是时变的交流量,不易控制
所以书上可以看到对三相坐标变换有如下的描述

将三相对称静止坐标系(a,b,c)转换成  以  电网基波频率同步旋转的(d,q)坐标系
经过此项变换后
三相对称静止坐标系中的基波正弦变量将  转换成 同步旋转坐标系中的  直流量

我不明白在于,
【1】基波正弦交流量为什么就可以变成直流量了呢?
【2】经过坐标变换后,为什么旋转的频率就是电网的基波频率?谐波呢?

网友A:
clarke变换与park变换的原理感觉你不是很清楚,去看一看原理?理解了之后再来分析吧

网友:
个人的一点理解:
1.a b c坐标系通过clark变换变成静止两相alpha、beta坐标系,此时与DQ坐标系的夹角是theta。
再通过park变换变到DQ坐标。这只是一种数学上的变换,便于控制,类比成直流电机。

2.因为DQ坐标系本身的定义就是同步旋转的(不转要他干嘛?),因此他与静止的alpha beta坐标系之间的theta会不断变化,这个theta就需要通过编码器等工具测出来。当三相的电流传感器测得ABC三相反馈电流的时候,就可以结合theta,也就是电机的位置,转换出反馈电流ID,IQ。

网友:
引用 网友A:
clarke变换与park变换的原理感觉你不是很清楚,去看一看原理?理解了之后再来分析吧

谢谢,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的一点理解:
1.a b c坐标系通过clark变换变成静止两相alpha、beta坐标系,此时与DQ坐标系的夹角是the ...

先谢谢

网友C:
1.直流量只是等效分析用,实际上输出还是交流;
2.为使变换后的两相看起来是静止的(还是为了等效,便于分析),所以需要和基波同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直流量只是等效分析用,实际上输出还是交流;
2.为使变换后的两相看起来是静止的(还是为了等效,便于分 ...

先谢谢

网友:
并不是直流,你看a,b,c三相合成的矢量,跟dq坐标系上的合成矢量是一致的。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表示的还是同一个东西。比如时域跟频域,针对性不一样而已

网友:
给你打个比方吧:
你在地面上观察过山车,每个人都是运动的(电压是波动的)。但是你把坐标系移到过山车上(就是你自己坐到过山车上去),你与其他人的相对关系就是固定的(相对电压是固定的,就是直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