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怎么才能知道陀螺仪已经“转了个身”?

楼主:
我想要做个 翻车就停的小车,那我要怎么知道车里的陀螺仪什么状态才是翻身呢?
是要用什么做参数:转向角度,还是其他的值?ps。陀螺仪型号是: mpu6050。

网友:
应该用加速度计,
陀螺仪能检测翻车的过程,
翻过来了就不知道了。

网友A:
用加速度计是要怎么算,是重力方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加速度计是要怎么算,是重力方向吗?

是的,重力加速度反向,就可以判断出翻车了。

网友:
好的,谢谢了啊

网友:
请问手机里的陀螺仪如何判断我在步行时,是达到”1步“还是”几步“?就比如支付宝里的,蚂蚁森林,我行走了多少步?

网友:
品牌:ON TI MICROCHIP IR ST JST Littelfuse Molex Exar TDK A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