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ubeMX的生成工程中问题询问

楼主:
为什么没有找到USART1和I2C对应的GPIO口的初始化呢?
用CubeMX创建的工程已经上传了。
求大神帮助

设置了USART,I2C,系统时钟

设置了USART,I2C,系统时钟

关于I2C和USART1初始化定义

关于I2C和USART1初始化定义

相应GPIO口的时钟

相应GPIO口的时钟

这个是以前写的,没有用CubeMX

这个是以前写的,没有用CubeMX

网友A:
已经解决了,忘记在右边图中点击选择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了,忘记在右边图中点击选择了。

相应的PA10,PA9初始化没有了。望各位坛友讲解说明一下。

还是不行,有了相应USART配置,但是相应GPIO口初始化没有了

还是不行,有了相应USART配置,但是相应GPIO口初始化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了,忘记在右边图中点击选择了。

没有解决

网友:
没有解决。
眼睛看错了。望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应的PA10,PA9初始化没有了。望各位坛友讲解说明一下。

复用功能,用做TX,RX功能,当然就没有PA9,PA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用功能,用做TX,RX功能,当然就没有PA9,PA10.

PA9,PA10没有复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