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答】+网口传导骚扰超标

楼主:
网口传导骚扰超标,如图:

PS:网线换过,测试环境的电脑也关了,电源适配器以及被测试设备也都换过,结果差不多!
电源方案采用的TI TPS23754 48V转5V方案,测试超标的点好像跟电源工作频率有关,现在测试不过,就差这一项了,求大神指点,不知道怎么去整改了.

网友A:
网口怎么接的,在板的什么位置,用的什么类型的网络变压器?

网友B:
48V转8V再加一个线性稳压5V

网友C:
1MHz明显式电源的开关频率处,这个频率想要做得更好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要加个LDO才行,一般的dc直接驱动都会带来工频的干扰,通过磁珠,电感和电容也是可以调的,只是耗功耗时,不是很划算

网友D:
一楼的图好像没有加滤波电路,或者加的滤波电路不对,因为尖峰比较多和杂乱,这个听取给你进行EMI的测试的人员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口怎么接的,在板的什么位置,用的什么类型的网络变压器?

网口有两个 一个千兆 一个百兆 在板的正下方 用的隔离变压器  怎么接的?具体指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V转8V再加一个线性稳压5V

这个不可行 目前是要整改解决传导骚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1MHz明显式电源的开关频率处,这个频率想要做得更好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要加个LDO才行,一般的dc直接驱动 ...

超标点有多个 LDO能支撑3A以上?20W?
通过磁珠,电感和电容也是可以调的,只是耗功耗时,这都没关系,这个问题已经快一个月了,能否详细指教一二,我们也加磁珠 电容试过了 但是效果不太明显  想加共模电感 但是共模电感都是MH级别的,怎么加才不会影响本身的电路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楼的图好像没有加滤波电路,或者加的滤波电路不对,因为尖峰比较多和杂乱,这个听取给你进行EMI的测试的 ...

板子有加滤波电路的 但是您说的滤波电路不对 就不太清楚了  EMI的测试的人员都是收钱,哪会有具体的建议啊 都是说建议要回去整改就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板子有加滤波电路的 但是您说的滤波电路不对 就不太清楚了  EMI的测试的人员都是收钱,哪会有具体的建议 ...

这些需要测试时,在测试图像能看到
滤波电路多半是需要整改的,确实要和EMI测试人员咨询,不然这个不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需要测试时,在测试图像能看到
滤波电路多半是需要整改的,确实要和EMI测试人员咨询,不然这个不好 ...

我们拿到人家那里去 人家只管测试 不管整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需要测试时,在测试图像能看到
滤波电路多半是需要整改的,确实要和EMI测试人员咨询,不然这个不好 ...

测试图像已经上传了 每次结果大致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需要测试时,在测试图像能看到
滤波电路多半是需要整改的,确实要和EMI测试人员咨询,不然这个不好 ...

上周又去测试了 输出端加两个磁珠后只有272KHZ超标 然后输出加电容 没效果,这个点一直过不了

网友E:
帖子不知道在哪更新 上传个用频谱仪截得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帖子不知道在哪更新 上传个用频谱仪截得图吧

尖峰还是比较突出的

网友D:
要根据尖峰所在频段,采取措施。
可以考虑加差模电感但要选择合适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根据尖峰所在频段,采取措施。
可以考虑加差模电感但要选择合适的参数

不知道怎么加了

网友F:
看楼主的传导骚扰的图片,在低频率的时候就已经“挂掉”了,后面30M附件超出的部分也是比较密集的。

如下我几个问题

1、传导骚扰,不是针对电源来做的么?怎么牵扯到网口了?
2、楼主用的是TI TPS23754 48V转5V,请问48V怎么来,开关电源?还是适配器?自己设计的?
电源是哪个厂家的?

我不知道楼主是做什么产品的,我们是做医疗电子的,我也大胆的放出,我们做传导骚扰的图片,是针对电源做的。
我们产品的主板上也有网口,不过网口只是ESD枪会打ESD静电放电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楼主的传导骚扰的图片,在低频率的时候就已经“挂掉”了,后面30M附件超出的部分也是比较密集的。
...

电信口的传导骚扰啊 电源的通过了余量不大而已
适配器来的啊 厂家给我们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