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答】+开关电源的闭环回路问题

楼主(2017-10-25):
【电源问答】+开关电源的闭环回路问题
buck 开关电源的反馈回路里面要不要包括输出端接的磁珠在环路内,如果包括在里面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一般是不要包括在里面的

网友A:
磁珠是用来抑制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应该不包括吧,是能量转换器件不是储能的
再说,这个问题的来由,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是否在反馈环路内,从电原理图上即可看出来。
即使是在反馈环路内,有什么影响还要看该元件的数值。

楼主:
有没有经验值,或者公式来证明

楼主(2017-12-04):
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些输出要球比较精确的,会考虑磁珠上的压降,如果放到环路以内,就不需要考虑这个压降了

楼主:
有没有能够帮忙解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