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的疑问

楼主:
4芯积分
如果把电网电压理想化为标准的正弦波进行考虑
它的有效值是220V,峰值时311V
但在它毕竟是按照正弦波进行变化的,会有过零时刻
如果在过零的时刻,岂不是那一瞬间电压为零了吗?
此时没有电压,这不会有什么影响吗?

如果是三相电,还好理解,因为三相电压有相位差
不会同时为零
那么我说的这个问题在单相交流电中怎么办呢?

网友A:
不管是不是理想的   交流电都存在过零点  国内工频50Hz   若负载没有感性容性器件 该点也是电流的过零点  这只是电路里的一个瞬态值
不知道你是指什么影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不是理想的   交流电都存在过零点  国内工频50Hz   若负载没有感性容性器件 该点也是电流的过零点   ...

早啊!这几天都有看到你的回答,谢谢
我指的是,瞬态没有电压了,那不影响用电器或者电力系统正常工作吗?

网友:
你看现在有影响吗?
实际电器里 多多少少会有储能元件 在电压过零时 提供电流供电器工作  另外 50Hz  每20ms会产生两次过零 就算是为纯阻性负载供电  这个变化也是很短暂的 人眼也无法察觉
其实原来以前那种没有稳压电路的电灯什么的本来就是会闪烁的  人眼看不到而已
现在很多电器都是工作在直流 将交流电整流之后使用

网友:
交流电传递能量是用有效值来表示的

网友:
无论是否理想正弦,都会有过零时刻,确实在过零那个时刻电压瞬时值为零。

影响当然是有的。
例如用工频交流为电磁铁供电,电流过零那个时刻电磁铁对铁磁性物质的吸引力为零,如果是用电磁铁吸引重物,重物会掉下来。如果是用工频交流为继电器供电,继电器的衔铁会抖动。这些问题都必须设法解决。

网友:
如果你觉得对什么电器有影响,你去了解这个电器内部的供电电路,你就能找到答案。

网友:
50HZ的频率,始过零几乎为零,再有后边几乎都有整流或滤波了大电解,所以楼主所说的,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