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点一下如何修改车载低音炮功放低通频率

楼主:
最近淘了一个二手建伍KAC-729S二路功放,现在桥接推低音炮,功放没有低通频率调节,低音部分电路固定80HZ输出(说明书介绍的),无法跟4门喇叭低音衔接上,现在想把该为截止频率200左右,加电位器改为频率可调(250HZ-20HZ),希望懂的师傅指点一下改哪里?在此谢谢了

网友A:
“低音部分电路固定80HZ输出”
没有的事。输出信号频率是由你的音源决定的。80Hz只是功放通带的低端截止频率。

网友A:
“希望懂的师傅指点一下改哪里?在此谢谢了”
如果扬声器阻抗合适,什么也不用改,直接接上使用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音部分电路固定80HZ输出”
没有的事。输出信号频率是由你的音源决定的。80Hz只是功放通带的低端截止频 ...

是截止频率 能加个电位器调节不 改成200-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音部分电路固定80HZ输出”
没有的事。输出信号频率是由你的音源决定的。80Hz只是功放通带的低端截止频 ...

是截止频率 能加个电位器调节改成200-50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懂的师傅指点一下改哪里?在此谢谢了”
如果扬声器阻抗合适,什么也不用改,直接接上使用就是了。

低音炮出来的低音跟四门喇叭的低音脱节了 感觉出来是两种低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