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安全性能检测方面的讨论

楼主(2017-10-26):
关于开关电源安全性能检测方面的讨论
我们知道,各种保护电路在电源设计方面必须得考虑应用到,常见的有短路保护,过载过流保护电路。当对某一款开关电源进行检测时,短路保护能力的测试是必不可少的项目,输出短路线路的电流正常情况下,不可低于电路输出的最大允许电流,但其中短路次数、时间又相对不太好把握。在对电源具体用途不清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更好的确保电源本身性能合乎要求?

网友A:
测试短路时,必须先考虑好迅速、可靠地断开电源,这种测试本身是一种破坏行为
也要根据电源内部用的芯片是否有短路保护功能,,,
有保护功能的就要看手册的短路电流、短路时间,这个电源结构不同,短路方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