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答】+开关电源纹波输出如何可以做到最小

楼主:
电源是仪表系统必备的功能模块,我们应用比较多的车载仪表,对开关电源的纹波处理要求还是比较苛刻的,曾经我们因为纹波问题,大BOSS一下搞了一台10W+的示波器。
目前纹波抑制方法:

1.合理布局开关电源电路,现在这一块布局都是按照之前布局的,不敢随便动

2.合理处理接地问题

各位大神,有什么有效措施或方法做到纹波输出最小?

网友:
你们BOSS很舍得花银子。不过,就算100W的示波器,对解决问题有帮助吗?

要让纹波输出尽量小,合理布局合理接地当然很重要,但基本方法是滤波。
作为电源输入输出的滤波,显然不能用RC滤波,只能LC滤波,因为电阻要消耗功率。
这些滤波电路,其“布置”很可能与“合理布局开关电源电路”和“合理接地”一样困难,如果不是更困难。
另外,设备的机械结构在要求甚高时也是很重要的。
不可能有很简单的“有效措施或方法”。

网友:
如maychang所言,这个问题用300块钱的二手示波器都能搞定。电源输出的波动分两种,一种是低频分量,另一种是高频分量。前者靠环路增益保证,后者有三大招:软开关、吸收、滤波

网友:
要着重电路的走线设计,防止干扰,还可以使用过滤杂波的元件来减小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