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若干计数传感器的信号通过一个总线传输??

楼主:
5芯积分
各位大咖,

我们设计这样一台设备,设备上有若干个计数传感器,传感器可以将感应到的计数信号传递给控制器。如果将每个传感器都通过独立导线连到控制器,很麻烦,也非常浪费导线。
在此咨询下,如何实现通过一根总线将若干传感器的信号传递给控制还不相互干扰??

网友:
在线等,期望大咖的解答,

网友:
RS485总线结构

网友A:
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PWM?电压?电流?)?
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能否修改(传感器是你设计的吗)?

网友B:
如果是数字信号,可以采用分时传送。如果是模拟信号,需要调制到不同频道上传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数字信号,可以采用分时传送。如果是模拟信号,需要调制到不同频道上传送。

第一次发帖,威望和芯币不够了,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PWM?电压?电流?)?
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能否修改(传感器是你设计的吗)?

本人不懂设计,现在有这个想法,在产线上的各个点上分别安装一个计数传感器,统计各传送带上产品的数量。不知大哥能否进一步指导下电路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不懂设计,现在有这个想法,在产线上的各个点上分别安装一个计数传感器,统计各传送带上产品的数量。 ...

如果计数模块也是你自己设计的话就可以使用3楼说的RS-485总线通信
具体你可以看一下相关资料

网友:
楼上的建议是不错的。问题是楼主不懂技术,4楼的问题也回答不了,这可就难办了

网友:
我司可提供方案(北京长信物联科技),首先要看你的计数器的输出信号是什么?已经现场安装好了吗?还是要选购新的计数器?具体可电话咨询010-63290582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

网友:
没有谁天生就懂!有好的想法就去落实细节的东西!网上寻求帮助是不错的办法!但终究要自己把各方面的细节落实到可行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