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PCB设计丨最全面的 DDR布线知识归纳

楼主:
本期讲解的是高速PCB设计中,关于DDR布线知识。
一.DDR信号功能与网络名
了解DDR的各个信号功能与网络名。
与DDR相比,DDR2/3最大差别多了功能OTD与OCD。
重要信号线
1.DQS信号:
DQS 是 DDR SDRAM 中的重要功能,它的功能主要用来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准确的区分出每个传输周期,并便于接收方准确接收数据。每一颗芯片都有一个 DQS 信号线,它是双向的,在写入时它用来传送由北桥发来的 DQS 信号,读取时,则由芯片生成 DQS 向北桥发送。完全可以说,它就是数据的同步信号
2.CLK信号:
DDR SDRAM 对时钟的精确性有着很高的要求,而 DDR SDRAM 有两个时钟,一个是外部的总线时钟,一个是内部的工作时钟,在理论上 DDR SDRAM 这两个时钟应该是同步的。
二.分组设定
数据组的分组应该以每个字节通道来划分,DM0、DQS0以及DQ0~DQ7为第1字节通道,DM1、DQS1以及DQ8~DQ15为第2字节通道,以此类推。每个字节通道内有严格的长度匹配关系。其他信号走线长度应按照组为单位来进行匹配,每组内信号长度差应该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同组的信号间虽然不像组内信号那样要求严格,但不同组长度差同样也有一定要求;数据信号组的布线优先级是所有信号组中最高的,因为它工作在2倍时钟频率下,它的信号完整性要求是最高的。另外,数据信号组是所有这些信号组中占最大部分内存总线位宽的部分,也是最主要的走线长度匹配有要求的信号组。
地址、命令、控制和数据信号组都与时钟的走线有关。因此,系统中有效的时钟走线长度应该满足多种关系。设计者应该建立系统时序的综合考虑,以确保所有这些关系都能够被满足。 时钟信号:以地平面为参考,给整个时钟回路的走线提供一个完整的地平面,给回路电流提供一个低阻抗的路径。由于是差分时钟信号,在走线前应预先设计好线宽线距,计算好差分阻抗,再按照这种约束来进行布线。所有的DDR差分时钟信号都必须在关键平面上走线,尽量避免层到层的转换。线宽和差分间距需要参考DDR控制器的实施细则,信号线的单线阻抗应控制在50Ω,差分阻抗控制在100Ω。时钟信号到其他信号应保持在20 mil以上的距离来防止对其他信号的干扰。蛇形走线的间距不应小于20 mil。串联终端电阻RS值在15~33Ω,可选的并联终端电阻RT值在25~68 Ω,具体设定的阻值还是应该依据信号完整性仿真的结果。
三.布线要求
数据信号组:以地平面为参考,给信号回路提供完整的地平面。特征阻抗控制在50~60 Ω。线宽要求参考实施细则。与其他非DDR信号间距至少隔离20 mil。长度匹配按字节通道为单位进行设置,每字节通道内数据信号DQ、数据选通DQS和数据屏蔽信号DM长度差应控制在±25 mil内(非常重要),不同字节通道的信号长度差应控制在1 000 mil内。与相匹配的DM和DQS串联匹配电阻RS值为0~33 Ω,并联匹配终端电阻RT值为25~68Ω。如果使用电阻排的方式匹配,则数据电阻排内不应有其他DDR信号。
地址和命令信号组:保持完整的地和电源平面。特征阻抗控制在50~60 Ω。信号线宽参考具体设计实施细则。信号组与其他非DDR信号间距至少保持在20 mil以上。组内信号应该与DDR时钟线长度匹配,差距至少控制在25 mil内。串联匹配电阻RS值为O~33 Ω,并联匹配电阻RT值应该在25~68 Ω。本组内的信号不要和数据信号组在同一个电阻排内。
控制信号组:控制信号组的信号最少,只有时钟使能和片选两种信号。仍需要有一个完整的地平面和电源平面作参考。串联匹配电阻RS值为O~33 Ω,并联匹配终端电阻RT值为25~68 Ω。为了防止串扰,本组内信号同样也不能和数据信号在同一个电阻排内。
走线方式:对于一驱几的DDR走线方式有菊花链,星型走线(T型走线)。
上面是地址线从CPU芯片一躯4个DDR,
这个是正反贴得DDR ,采用的是从CPU到两DDR地址星型走线,从芯片到两个DDR长度一样。
四.绕等长要求
先确认以下几点
1、DDR的线有没有布完,检查是否有漏线
2、信号线是否有优化好,间距规则有没有设并已清完相关DRC
3、DDR布线是否满足要求,如同组走同层,线宽是否正确
4、绕线时需要注意你所做的部分对周边布局布线是否造成影响
5、是否明确绕线规则,如几倍线宽或间距进行绕线与线与线之间的相互约束关系
6、对于中间有串阻的颗粒DDR,明确前后两端是否有信号线长度限制要求
7、参考平面是否确认,注意等长时不要跨岛
8、对于DIMM DDR的绕线策略为:先做ADD的等长,再往两边扩展做dtat的等长
9、在组内绕线时一定要找出组内最长的信号线,并尽可能缩短,再以其为基准进行绕线
10.绕等长时要确认同组线与线之间的间距要求,高速的DDR要求3W间距
绕线的方式
华为一般推荐这种(绕线的一端不对着自身信号)
以下几种布线较差不推荐
在不满足线宽线距的区域中绕线
BGA里面绕线
以上便是高速PCB设计中关于DDR布线的知识归纳。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mwkjhl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学习了,需要打样批量联系我2875489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