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检测压电陶瓷极性的电路

楼主:
图中电路是我测试的电路! 在压电陶瓷(打火机里面的产生火花的东西)两端施加瞬间的力,其两端会产生电压,用万用表测量,施加一个力在压电陶瓷两端能产生50-100mv的电压。我的目的是想测量压电陶瓷是否放反,就是检测在运放(LM358)5脚产生的电压是正是负,通过AD内码来判断是否放反,
因为压电陶瓷负载能力极弱,电流时uA的级别的,所以图中的下拉电阻选择了2M,如果太小,产生的电压被电阻吸收从而5脚没有电压产生,但是下拉电阻太大导致运放输入也容易产生干扰,因为当输入端没有压电陶瓷,或者没有在压电陶瓷两端施加力,运放输入端为浮空状态。从而导致运放输出也会跳动!
为了提高灵敏度,我将电压放大 11倍! 但是干扰也被同时放大!
测量现象:
  当没有在压电陶瓷两端施加力时:检测到的AD内码在400-800跳动(STM32F10x-3.3V基准-12bit)
  施加压力时:AD内码会跳变到 1000-1100 反向施加压力 AD内码会跳变到 50-200 也就是跳变是有的
我的问题:
这个测试电路在空载时AD内码跳动很大,真正做产品时,肯定会引起误判断,请问如何设计一个点电路使空载内码稳定也快速检测信号?谢谢

网友A:
在2M电阻处接一个精密电压参考源电压幅值为V1(最好幅值在250mv),这样在压电陶瓷没有接入的时候,你的AD检测的应该是这个基准电压,对应一个AD量化值A1,接入压电陶瓷后,施加一个压力就会产生电压,正接压电陶瓷产生一个正电压V2,此时输入到运放的电压就是V1+V2,AD量化值为A2
反接压电陶瓷产生一个负电压V3,此时输入到运放的电压就是V1-V2,AD量化值为A3
再来比较一下实时量化值和标准值A1的比较就知道是正接还是反接
这个方法类似于上拉,提高抗干扰,这种微弱信号的检测不建议用358这类普通运放,应该选用精密运放,同时PCB的Layout也要注意信号的完整性,地,电源的结构,寄生参数的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2M电阻处接一个精密电压参考源电压幅值为V1(最好幅值在250mv),这样在压电陶瓷没有接入的时候,你的AD检 ...

谢谢  是这样吗?

网友:
是的,建议换一个好点的运放

网友B:
要用单极性运放

网友:
群主:你联系方式多少。

网友:
请问楼主你这个能设计出来吗

网友:
楼主你的联系方式能不能告之

网友:
楼主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用单极性运放

你好,你能设计这个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能设计这个电路吗

我有现成的方案设计,你是否需要,有意联系我,微信a183582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