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什么办法屏幕所有消息?

楼主:
每次进论坛,基本都能收到一堆消息,全部都是各种活动的,关键是我不参加活动,消息太扰人了。我按提示设置为:{ALL}   但是不管用,仍然收到各种消息。

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不收到这些消息?谢谢

网友A:
看一下消息也无妨,消息中的好事真不少,比如喊你领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消息也无妨,消息中的好事真不少,比如喊你领奖,,,

不行,我做不到。我讨厌这类消息,因为我从不参加活动,也没有水平参加活动。我就想轻轻的来这里看看,然后轻轻的走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我做不到。我讨厌这类消息,因为我从不参加活动,也没有水平参加活动。我就想轻轻的来这里看看,然 ...

这样怎么行,来水群给你调教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行,我做不到。我讨厌这类消息,因为我从不参加活动,也没有水平参加活动。我就想轻轻的来这里看看,然 ...

那你不登录账号不就行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不登录账号不就行了么。。。

不登陆怎么回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登陆怎么回贴?

那你就设计一个插件屏蔽系统消息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设计一个插件屏蔽系统消息好了

这就站着说话不腰疼了,你会,我不会啊,我是菜鸟,真不会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我做不到。我讨厌这类消息,因为我从不参加活动,也没有水平参加活动。我就想轻轻的来这里看看,然 ...

你轻轻地来,正如你轻轻地走,,,

到人家串门,不让人家知道,还不人家给你说话,还得把人家的所有声音关闭不能影响楼主的悄悄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