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这个错误怎么办

楼主:
我用proteus仿真MSP430,出现上述错误该怎么办啊?谢谢!

网友:
没有指定电源GND1和GND2,检查一下是否图中或者边沿处是否有没有多添加的GND,,
属于画图连接的问题

网友A:
前两天玩protues遇到类似的问题
提示的是VDD,而不是GND
试着配置一下:
Design——Configure Power Rails...
把GND对应的管脚和电位设置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玩protues遇到类似的问题
提示的是VDD,而不是GND
试着配置一下:
Design——Configure Power Rai ...

谢谢!

网友B:
我感觉你买一套仿真器和开发板,比玩这个实在多了。

网友:
430直接launchpad,便宜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买一套仿真器和开发板,比玩这个实在多了。

我正在考虑

网友C:
最小系统电路 没搭对 看看电源和地有没有全部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小系统电路 没搭对 看看电源和地有没有全部接

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