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问题:1.请问连接220V的整流桥选择时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反向击穿电压?

楼主:
具体怎么计算那?
2.这个不对称半桥的滤波电容参数该怎么计算?是不是和开关电源电路中一致?

不对称半桥

不对称半桥

整流桥

整流桥

网友A:
除反向击穿电压外,至少还要考虑正向电流。
至于速度,因标题中已经说是220V,想必是工频,那么对二极管速度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反向击穿电压外,至少还要考虑正向电流。
至于速度,因标题中已经说是220V,想必是工频,那么对二极管速 ...

那C56那个滤波电容该怎么考虑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反向击穿电压外,至少还要考虑正向电流。
至于速度,因标题中已经说是220V,想必是工频,那么对二极管速 ...

那个前辈,这边不太懂,整流桥的平均输出电流就是这个正向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C56那个滤波电容该怎么考虑那???

C56的耐压不用说必须大于直流输出电压且留有一定余量。其电容量应该从允许多大纹波考虑,工频的半个周期内该电容被充电,然后放电到最低电压值。忽略充电时间(充电时间一般比放电时间长得多),最高值与最低值之差使电容器放出的能量必须够负载在半个周期内使用。所以对纹波要求越高,该电容的电容量就必须越大;负载电流越大,该电容的电容量就必须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前辈,这边不太懂,整流桥的平均输出电流就是这个正向电流吗?

负载所要求的直流电流的一半,就是整流二极管的平均电流(桥式整流两对角线上二极管轮流工作)。
但上电时C56未充电,在半个到一个工频周期内C56充电电流相当大(对普通民用电来说可达200A以上),二极管必须能够在工频半个到一个周期内承受这么大的冲击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