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HX203开关电源输出波形问题

楼主:
开关电源方案,芯片用的是THX203,基本是按照参考原理图来的,输出的波形呈锯齿状,有一个跳变,周期有250ms,试了输出加电感,但加跟不加对波形没影响,感觉是三端稳压器没稳好,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调试的时候思路是怎么样的

网友A:
“感觉是三端稳压器没稳好”

三端稳压器在哪里?图中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三端稳压器没稳好”

三端稳压器在哪里?图中没有找到。

在下方偏右,Q1 TL43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下方偏右,Q1 TL431

TL431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三端稳压器。
这且不说。先说250ms周期的锯齿。周期如此之长,不大可能是TL431问题。可能性比较大的原因是反馈回路的问题。改变R10和C8数值看看。
图中R10左边应该有个点(联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L431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三端稳压器。
这且不说。先说250ms周期的锯齿。周期如此之长,不大可能是TL431问 ...

R10左边是有个点,我漏了,板子上是连上了,我试了下更改R10跟C8,没什么影响,不知可否加个企鹅谈谈,谢谢,364172261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0左边是有个点,我漏了,板子上是连上了,我试了下更改R10跟C8,没什么影响,不知可否加个企鹅谈谈,谢 ...

没有企鹅,从来没用过。

“我试了下更改R10跟C8,没什么影响”
首帖电路,负载加上了没有?从文中看,好像是空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企鹅,从来没用过。

“我试了下更改R10跟C8,没什么影响”
首帖电路,负载加上了没有?从文中看 ...

好吧,那还有其他调试思路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企鹅,从来没用过。

“我试了下更改R10跟C8,没什么影响”
首帖电路,负载加上了没有?从文中看 ...

测的是空载的波形,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的是空载的波形,这个有关系吗

关系很大。
实际上,负载应该说是反馈回路的一部分,或者说负载对反馈回路特性影响相当大。开关电源通常不允许负载开路,尤其是反激电路,而你的开关电源恰恰是反激。
加上适当的负载(电阻)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系很大。
实际上,负载应该说是反馈回路的一部分,或者说负载对反馈回路特性影响相当大。开关电源通常 ...

加了个470R的电阻连光耦,然后出来波形挺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了个470R的电阻连光耦,然后出来波形挺怪的

明显是光耦进入了非线性区所导致输出电压范围变小而切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