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放大电路上电后输入为0时就有输出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下图是我设计的线性放大电路,刚上电时,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输出VOUT不为0,有20V以上大小,这是怎么回事呢?并且集成运放PA85发热

网友A:
“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输出VOUT不为0”

“没有输入”,运放同相输入端是短路到地还是悬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输出VOUT不为0”

“没有输入”,运放同相输入端是短路到地还是悬空?

悬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输出VOUT不为0”

“没有输入”,运放同相输入端是短路到地还是悬空?

请问老师,运放芯片发热,会是什么原因,不会烧了吧

网友B:
感觉输入端接法有问题,手册上+端示意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输入端接法有问题,手册上+端示意接地

能解释下吗,老师,我的哪里错了

网友A:
运放输入端是不允许悬空的。你把INPUT接地再看看运放输出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入端是不允许悬空的。你把INPUT接地再看看运放输出是多少。

谢谢您。老师,短接后输出为0,可是我没有接负载,上电一会,运放发热(挺热的),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老师,短接后输出为0,可是我没有接负载,上电一会,运放发热(挺热的),是什么原因呢?

空载时运放发热,多半是发生了自激振荡。
用示波器看看运放输出端即可判断是否发生了振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空载时运放发热,多半是发生了自激振荡。
用示波器看看运放输出端即可判断是否发生了振荡。

谢谢您,老师,我测了下有500mv的交流电压。再请问老师,图示运放有个RC(7,8引脚)补偿环节,我用了一个10pf的电容,实际测了下有2opf左右,焊接在电路板上后,再次测量有150多pf了,这该怎么办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老师,我测了下有500mv的交流电压。再请问老师,图示运放有个RC(7,8引脚)补偿环节,我用了一 ...

运放输出端有500mV交流电压,这么小的幅度还不能判断发生了自激振荡。

电容电阻等焊接到板子上之后,因已经与电路中其它元器件联接,不能直接测量。板子上焊接后测量的结果不能算数的。应该焊下来再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出端有500mV交流电压,这么小的幅度还不能判断发生了自激振荡。

电容电阻等焊接到板子上之后, ...

那还有其他原因会发热吗?我对比了下,引脚应该不会接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还有其他原因会发热吗?我对比了下,引脚应该不会接反

PA85静态功耗是比较大的,静态电流可达25mA。在120V电源电压下,静态功耗可达3W。
按照PA85封装,3W功耗会感觉到发热,但温度不会超过60摄氏度,手指可以较长时间按在上面。如果手指不能按在上面,一触就必须立即放开,那就有问题了。
引脚接错,120V电源电压下,多半立即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85静态功耗是比较大的,静态电流可达25mA。在120V电源电压下,静态功耗可达3W。
按照PA85封装,3W功耗 ...

谢谢您老师,又测了下,不发热了。可是在输入短接下,输出又有10几V电压了,我再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A85静态功耗是比较大的,静态电流可达25mA。在120V电源电压下,静态功耗可达3W。
按照PA85封装,3W功耗 ...

老师,还得请教您,输出一直是10几V的电压,输入端也接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电路焊接问题吗

网友:
这个运放很贵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师,还得请教您,输出一直是10几V的电压,输入端也接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电路焊接问题吗

8楼说“短接后输出为0”,此状态是否能够重现?
如果不能重现,检查电路无误则可以换块芯片再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楼说“短接后输出为0”,此状态是否能够重现?
如果不能重现,检查电路无误则可以换块芯片再试试。

不能,上次可能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上次可能测错了

这个芯片比较贵,只买了一片,比较担心是不是芯片烧了,不然再换一块,还是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