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工厂OEM超级电容,请教超级电容性能检测问题

楼主:
想找工厂OEM超级电容,请教超级电容性能检测的问题,耐压,容量,充放电时间,工作温度,寿命等性能检测。或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第三方检测公司?

网友A:
对于专业超级电容生产商,他们有专用的测试设备和质检标准,这也是筛选厂家的条件,不必自己去弄,除非你的要求高于厂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专业超级电容生产商,他们有专用的测试设备和质检标准,这也是筛选厂家的条件,不必自己去弄,除非你的 ...

厂家给的标准不知道好不好呀。所以我需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家给的标准不知道好不好呀。所以我需要知道

好与不好是相对的,也只有对比了之后才知道,所以,多找几家对比一下。

网友:
下单给EATON,让他们给你弄。

品牌:ON TI MICROCHIP IR ST JST Littelfuse Molex Exar TDK A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