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答】+电源环路测试相关

楼主:
在电源测试中我们有两个疑问:
1,在电源的环路测试中需要不断测试不同的参数下环路的稳定性,怎么样才可以快速进行测试呢?
2,在电源环路测试中我们发现不同的负载下,轻载,空载,重载,满载的环路稳定性与相位裕量都不同,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进行设计,已经影响的因素是什么呢?

有相同疑问的同行帮忙顶起来,谢谢!!!也求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负载变化时,确实影响环路特性,这是无可避免的问题。
设计时,就必须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稳定的,这个设计很困难。最简单的方法是把频率最低的那个低通环节设计得频率尽量低,而环路增益设计得不太大。这样当然会影响电源在输入变化或者输出变化时反应的快速性,不过好像也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楼主是用的什么仪器进行的电源环路测试,,,
就问题2,用一般的示波器是真的不好测,因为只能是负载有变化时看波形
如何进行快速进行测试?用专业仪器,,环路分析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的什么仪器进行的电源环路测试,,,
就问题2,用一般的示波器是真的不好测,因为只能是负载有变 ...

只是使用普通的100Mhz带宽的示波器。。

网友B:
环路分析仪是什么?

网友:
有大神做过开关稳压电源么?求实物想买~~07年电子设计大赛的E题 联系qq:2955958616

网友C:
    上面的回答蛮好的。这里分享一些:深入环路分析的测试对比和解析。
    环路分析的测试原理主要是给开关电源电路注入一个频率变化的正弦信号,测量开关电源在频域上的特性,通过分析增益余量和相位余量来判断环路是否稳定,可以为电子工程师设计稳定的控制电路提供直观的数据。
    相比传统的测试方法,比如:采用电子负载对开关电源产品进行不同电压或电流下的工作状态,甚至采用不同电流斜率的动态负载来测试开关电源的工作状态。环路分析的测量方式可以大大减少环路稳定性的验证周期,而且具备直观的伯德图数据。
    开关电源的稳定性关系到整个应用系统的可靠性,利用伯德图可以看出在不同频率下系统增益的大小和相位,
通过伯德图来对开关电源的环路稳定性进行判断和分析已经成为评估开关电源可靠性必不可少的方法。
    在研发期间反复的修改和调试电路时,环路分析可以提供直观的数据对比,同时测量非常便捷,能快速的判断系统是否达到稳定状态,增强工程师对设计产品的信心。
    曾经昂贵的专业环路分析仪令很多工程师甚至企业放弃了这项至关重要的测试。至从是德科技将环路分析的功能嵌入到示波器中后,环路分析的测量就飞入平常“百姓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回答蛮好的。这里分享一些:深入环路分析的测试对比和解析。
    环路分析的测试原理主要是给开 ...

是德的这个示波器是控制负载不停变化进行测试系统的频率放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环路分析仪是什么?

是一种仪器。。。

网友:
考虑到空载和重载的情况对于电源的设计来说是必须的,电源设计没有捷径可走,如果一定要说接近,就是设计的时候,首先进行电路仿真,找到各种负载情况的相位裕度,相位裕度如果在正常的设计值附近,都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