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使用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问题①:nrf2401在使用时出现以下问题,测试发送时读写寄存器没有问题,但是发送失败,返回状态值为0x0e。发送配置如下:

寄存器读写如下,单步调试下的读写:

通过图片看到写寄存器后再读取寄存器的值是相互对应的,也就证明了SPI的时序没有问题,单片机和2401是连接成功的。
但是信息就是一直发送失败。请问下这怎么解决?
问题②:
在发送模式成功的情况下,调试接受模块,但是接受模块怎么都接受不到发送的信号。IRQ电平也一直为高,读取的状态值也就一直为0x0e。请问怎么解决?
单片机用的是K60,SPI时序是IO口模拟的,24L01是在Rismy电子买的。

网友A:
0x0E不是没错误么,正常啊。应该是数据根本没有发送出去,检查你的数据发送时序是不是根本没让2401发数,检查16M晶振起镇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x0E不是没错误么,正常啊。应该是数据根本没有发送出去,检查你的数据发送时序是不是根本没让2401发数,检 ...

昨天在仔细看了下,确实我的写指令错了,我在写发送指令的时候加上了写指令(0x20),还好后发送也就正常了。但是接受模块还是接受不到数据。请问那接下来该怎么查,接受模块关闭了自动应答,开启了接受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在仔细看了下,确实我的写指令错了,我在写发送指令的时候加上了写指令(0x20),还好后发送也就正常 ...

去网上找别人的例程(单主从通信的简单点的那种),只修改IO,跑一遍,确认不是你硬件问题。
如果能跑起来,那就对比你的代码的初始化和发送流程和别人的有什么区别。
严格按照官方技术手册后面的流程操作

网友:
送你一份之前在stm32L151c8t6上写的一收一发的代码,IO定义在头文件里有,要接一个LED,通信正常的时候两遍的LED会同步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