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查询

楼主:
最近遇到了一个板子,上面有一给器件怎么也弄不明白它的来源,不知道从哪里能买到?忘区内的大神帮忙看看有没有认识的,话不多说我先上图。
---------------------------------------------------分割线--------------------------------------------------------
先说一下这个片子的功能,我测了一下,相当于是两个电阻,类似于排阻,但是它是用于精密模拟测量过程中,对精度要求贼高,这个器件内部的电阻有的是一样的,都是两个12.5K的阻值(测得是这个结果),另外一个则是类似于100K和200K的排阻,我认为它的作用是为了分压,实际测量过程中确实是符合所述说明,但是就是不知道啥型号在哪里可以买到,望大神帮忙指点一个,不胜感激。
----------------------------------------------------再次分割-------------------------------------------------------------------------------
图1,该元件实物图。

网友:
电阻器网络与阵列
http://www.mouser.cn/Passive-Com ... ks-Arrays/_/N-e89l/

http://www.mouser.com/ds/2/54/ay06-as-1102382.pdf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和依据判定他是电阻的,

网友:
就是电阻网络,看标号是RN3 RN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和依据判定他是电阻的,

这个判断的过程,我是把件卸下来直接用万用表测得,而且测试结果与电路原理相当吻合,所以才断定这个元件是个高精度的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精度更高些
http://www.mouser.com/ds/2/427/acasat-47200.pdf

太感谢了,我赶紧查查是否满足我这的要求,感谢大神的指点,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阻器网络与阵列
http://www.mouser.cn/Passive-Components/Resistors/Resistor-Networks-Arrays/_/N-e89 ...

您好,我最近查了一下,我这个图上的元件貌似有点网络电阻的意思,就是它内部有温漂跟随作用,保证该元件内部两个电阻受温度影响的话,会同时变化,不至于存在较大差异,但是这个件很难找,很难满足该组值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最近查了一下,我这个图上的元件貌似有点网络电阻的意思,就是它内部有温漂跟随作用,保证该元件 ...

你先说说你的要求吧
电阻网络一搬都是分压用的,因为在一个封装里,相对温度系数都会做到很低
比如给你发的那个VISHAY的器件温度系数最低有5ppm的
相对精度0.05%
这已经比较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