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NUCLEO-IKS01A2测评] 多传感器测量结果实验

楼主:
下边我们采用DataLogTerminal工程测试板子的4个芯片的功能。为了能在虚拟串口上一屏显示两组数据以便比较,将原程序中的回车减到最少,由于LCD6903显示的宽度不够,因此将屏幕换成128x64的屏幕,ASCII点阵字符集还是采用6像素的,这样8行可以勉强显示下采样的数据。
程序改动不大,只是将需要显示的数据以此增加到源程序采样出结果的地方就可以了,因此不再贴出代码,直接给出结果。
截图51是虚拟串口得出的4个传感器的8组数据以及其他附带数据。
照片52是硬件连接示意图。
照片53~55是磁场传感器在磁性针的不同位置显示的数值,变化不是很大。可见灵敏度不是很高。
照片56是手指放在温度传感器上温度身高示意。
照片57~5A是手拿着板子晃动时,加速度传感器和陀螺传感器数值的变化。
压力传感器的测试比较麻烦,就不测试实验了。可以看到两片带有加速度传感器的芯片的变化数值不一样,灵敏度也不同。
抽空计划将磁传感器的参数做一测试,以比较我自己设计制作的地磁传感器。
照片5B是128X128彩色LCD驱显的效果,看来高分辨的LCD在驱显多出敢去显示方面有不少好处。

5A

5A

5B

5B

网友A:
楼主是怎么做到的?有代码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怎么做到的?有代码可以分享一下吗?

实际上我并没有在传感器上做多少代码,都是原来的代码。源工程文件名称为:STM32CubeExpansion_MEMS1_V4.0.0,好像是用STMCubeTools生成的工程文档,我只是将他数据区西按到LCD上。这个工程文件是本技术论坛好心的小编给的,在此应该谢谢她[或他]。

网友:
汇总贴:X-NUCLEO-IKS01A2测评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8428&fromuid=536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