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问题

楼主:
串口线向单片机传送数据,程序和串口调试工具调到4800波特率没问题,调到9600就出现接收异常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芯片手册,时钟的选择和波特率大小有关系,不合适的选择误差会大

网友:
这个波特率比较低,所以不用考虑信号畸变问题。楼主看一下波特率是否准确。

网友:
先确保波特率在芯片工作范围内。看相关设置。校验,停止位啥的。都保证匹配。要还不正常。就检查波形。实际和所设波特率是否偏差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