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MEMS麦克风测试比较耳机的性能

楼主:
 以前喜欢听歌
买MP3带的耳机听起来总觉得低音效果很差
早期买电话带的耳机基本和MP3自带的属于同一个级别
为了享受那种咚次达次的低音效果,自己又花钱买了2个稍微好一点的耳机
用来新买的耳机听歌感觉效果比MP3自带的强多了
后买的2个耳机,一个铁三角,一个SONY,价钱差不多,应该都属于中低端耳机
2个听起来略有差别,有时想鉴定一下到底谁好谁坏
使用的办法是放同一首歌,插上A耳机听一会,再换B耳机听一会
这种方法费时费力,几次比较都没啥结果

这几天玩SensorTile的麦克风冒出一个想法, 人的耳机听不出来,用麦克风总可以吧?
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还真有这个方法,一搬用来测试音箱的频响曲线

用SensorTile弄了一下
大概的方法是使用SensorTile生成不同频率的正弦数据,通过音频DAC发送
信号扫描频率从100Hz到4KHz
通过耳机播放声音,再通过麦克风采集数据
将采集到的数据做FFT(快速傅里叶变换)得到频域数据,记录对应频率(与DAC输出频率相同)的幅度保存
将所有频率都扫描完成后把数据存到电脑,通过EXCEL生成拆线图比较几个耳机的效果
用SensorTile产生正弦波的测试在这个贴子里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3240&page=1#pid2252664
扫描音频数据时发现高频时波形有失真,频率过渡有跳变
后来把代码做了修改代码还不完善,不过基本功能算是实现了
效果如图

第一组蓝色数据是一个moto手机带的耳机,这个耳机质量看起来很一搬从来没听过
第二组棕色数据是入耳式的铁三角耳机
第三组数据是挂耳式的SONY耳机
可以看出差别很明显,moto的耳机1K~2K左右的地方基本没什么反应
sony耳机3.5K的地方有一个低谷
铁三角看起来比较平滑
感觉moto的曲线比较另类
为了验证数据的准确性又测试了一次moto耳机,结果和第一次测试相同

不同耳机接送的线序不一样,所以使用飞线的方式连接耳机

现在在频率切换时代码还不够完善,会产生很大的噪声,听起来刺耳
线条看起来比较粗其实是不同频点数据的波动较大,可能和这个噪声有关
有空再改改代码,等都弄好了再发出来

网友:
玩的好高端耶

网友A:
这个和麦克风自身的性能也有关系吧,不同的麦克风采集到的也会有不同的失真的
可能只能用来做一些相对性的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麦克风自身的性能也有关系吧,不同的麦克风采集到的也会有不同的失真的
可能只能用来做一些相对性的 ...

对 除了麦克风音频DAC电路也会影响测试结果

网友:
测这个对麦克风要求很高吧,不过同一个测量环境,测不同的耳机,还是有对比性的,相对比较还是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