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生物体建模完成 后续打印即将进行

楼主:
机械生物体建模完成  后续打印即将进行
抽了2天时间做了机械体   嗯 还是属于Tpose  姿势考虑一下如何设定

先放图一张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cardin6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这个结构弄的牛逼啊

网友:
强!!
楼主用的什么3D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弄的牛逼啊

机甲结构差不多都这个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强!!
楼主用的什么3D软件?

这个雕刻软件其实是2.5D的  能快速雕刻用  像雕塑的方式   软件是zbrush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雕刻软件其实是2.5D的  能快速雕刻用  像雕塑的方式   软件是zbrush

现在哪种雕刻软件3D的比较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哪种雕刻软件3D的比较好用

雕刻软件都是2.5D  建模软件除了CAD之外都是3D

网友E:
ZBrush装xp电脑上有什么硬件配置要求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ZBrush装xp电脑上有什么硬件配置要求吗?

没什么特殊要求   xp上只能装32位软件  换句话说就是不能装高版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特殊要求   xp上只能装32位软件  换句话说就是不能装高版本

哦我电脑装了个ug8.5,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玩得转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我电脑装了个ug8.5,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玩得转

2个概念  一个是工业建模和有限元分析  一个是艺术类雕刻

SW也好UG也罢  对电脑要求都不高  尤其是对显卡要求不高  除了要计算浮点外  处理器基本上闲置很多

zbrush不同   你就算换个角度看模型  都需要显卡和处理器的运算  相对UG而言。。。对硬件的配置属于天地差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