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淘夏普空气净化器 KC-F70-W 开箱

楼主:
 秋天的北方气候干燥,好不容易用加湿器让室内湿度达到60%,打开窗户透透气就瞬间回到了30%。随着温度气压逐渐降低,污染的空气也不利于扩散,遇到雾霾的天数就越来越多,换一个能加湿能改善室内空气质量的净化器需求日益强烈。
朋友推荐了这两款价格不菲的空气净化器,说他能三折拿下,听了价格确实很诱人,可惜都没有加湿功能,而且那外形也不讨人喜欢

最后在网上找到了一款据说是夏普的旗舰机型KC-F70-W,加湿量650mL/h,针对PM2.5等细颗粒污染设计,能释放银离子抑制浮游病毒和霉菌,反正该有的功能都有了。刚好最近家里的橘子树抽风,不断开花结果,搞得满屋子茉莉花味,孩子总打喷嚏,这回可以试试效果了。

外包装很大,快递小哥拿上来差点儿累趴

竟然没用胶带封箱,直接就是卡扣式的

说明书是图文并茂的,看图基本就能理解如何使用

正面

侧面,制造大国生产,100V电压 ,还好家里有220转110变压器

背面

上方控制面板

自带白色滤网和黑色除味滤网

不能水洗,定期吸尘器吸下上面的灰就行了

滤网约10年换一次,以我们的空气质量我觉得两年至少换一次,好在我们伟大的X宝,所有配件都有的卖
就连万一插错220V烧毁里面的元件都没关系

撕掉滤网塑料膜就可以用了,记得曾经看过一个段子,一个人买的净化器用了一年打开一看,滤网塑料膜没撕

加湿功能的水箱就藏在这里了

这个水箱内测蓝色的滤网看起来像是蒸发水汽用的

水箱底部拧开可以加水了

说明书上说这是银离子发生器,一年需要换一次

附带三张薄薄的初级滤网,看说明这玩意需要粘净化器背面

灌好水,装好各种滤网,通电测试

现在显示的像是电费,因为后面有个

室内湿度,看起来不需要加湿

应对花粉功能这回也能用上了

这里能显示PM2.5,一会炒个菜试试这灯能不能亮

定时最长可以选择8小时

没开吸烟机炒了个菜之后,净化器风扇狂转,声音也有点大了

好了,开箱到此结束。
大家最关心的购买价格和购买渠道,如图机器本身价格不贵1090元,不过运费+税都快能再买一个了,于是就干脆去日本亚马逊撸了一单,然后走海运花了240多15天转运回来,最终花费1090.27+242=1332.27元。PS:当我下单付款之后发现国内某电商网站稅+运费一千五百多就能拿下,早知道就不折腾了,省两百块钱天天担心被税

网友A:
这个净化气看起来很高端很智能
前两天我也买了一个净化器
因为前那几天觉得屋里灰味特别大
怀疑当前刮的大白和乳胶漆不好赶上墙面返潮才味大

在京东挑了小米最便宜的一款,699元
下完单后发现灰味其实是刚收到的快递的纸盒味
快递收到后没拆,一直在门口放的,扔阳台后通通风就把问题解决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快递盒能毁一屋子的空气

开始不太相信空气净化气这东西
净化气收到后感觉很简单,其实就是一个风扇加一个滤网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连续开了2天,居然感觉空气可以自由呼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净化气看起来很高端很智能
前两天我也买了一个净化器
因为前那几天觉得屋里灰味特别大
怀疑当前刮的 ...

开了半宿,现在基本闻不到花香了,感觉还可以

要说原理简单,那种无雾加湿器才简单,就是一个风扇对着浸了水的滤网在吹,和把湿衣服晾在室内效果一样

网友B:
挺好的,下次海淘请教楼主,日文不会看,信息不好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下次海淘请教楼主,日文不会看,信息不好填

我用的全是拼音

网友C:
352双11活动价好像是1600+,我是之前2599时候买的,用着不错,强烈推荐,过滤性能和速度感觉是安利级别的,传感器什么应该还是和安利没得比。我开始用的垃圾小米,除了wifi控制和便宜就没别的优点了,最受不了的是PM2.5降不下去(降到40左右很难降下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52双11活动价好像是1600+,我是之前2599时候买的,用着不错,强烈推荐,过滤性能和速度感觉是安利级别的, ...

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你说这两个我都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你说这两个我都不知道

352百度就有,1年前挺火的,罗永浩都给做过“广告”,北京的公司设计生产的;安利不用看了最NB的净化器,当然价格也不菲,土豪适用,不适合一般家庭

网友:
引用 网友C:
352百度就有,1年前挺火的,罗永浩都给做过“广告”,北京的公司设计生产的;安利不用看了最NB的净化器, ...

看参数都挺厉害的,不过都没有加湿功能,我的需求之一是有加湿功能,因为卧室小又不想额外增加加湿器占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