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终端掉线原因探究

楼主:
这个是抓到的包。只开启了一个终端节点,终端节点的短地址是D1C0。在接受到协调器的指令后回复了一个包,然后也有ACK。为什么会突然变成孤儿节点?

网友A:
玩zigbee抓包还是要用Ubiqua,比较直观,每个数据都有完整的解释,TI的抓包工具最多就够入门,不够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zigbee抓包还是要用Ubiqua,比较直观,每个数据都有完整的解释,TI的抓包工具最多就够入门,不够专业。

Ubiqua这个软件连破解版都要钱啊,还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