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数字pid控制SPWM波

楼主:
请问有大神可以指导一下这个程序的编写逻辑吗?尤其是采样输出电压电流的信号以后进行pid控制以后怎么联系到他的占空比的 ?

网友A:
看control suite里面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control suite里面的例子

能具体说是那一个吗?我电脑上刚好有controlsuite

网友:
采样输出电压电流的信号以后进行pid控制以后怎么联系到他的占空比

首先你需要对逆变器进行建模,算出占空比D的传递函数,然后对其进行补偿器的设计,利用PID算法,这样就可以算出补偿后占空比D的传递函数,就可以根据采样结果来控制输出占空比D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