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半波整流和二极管包络检波的区别

楼主:
他们在电路的结构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二极管串联一个电容,区别是整流用的是整流二极管,包络检波用的是高频二极管,不是很清楚二者的区别,请教一下各位大虾

网友A:
不错,电路是一样的。但目的不一样,半波整流目的是输出稳定的直流,注重输出功率;包络检波目的是恢复出不失真的调制信号。因此半波整流的滤波电容大一些没有关系,大到根据纹波设计出的电容量十倍以上都可以,成本增加一些而已。检波则不行,滤波电容太大了会产生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电路是一样的。但目的不一样,半波整流目的是输出稳定的直流,注重输出功率;包络检波目的是恢复出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