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d10 断电后重新上电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
环境:Atmel Studio 7
硬件:samd10d14am
烧录工具:J-Link ARM-OB(只有SWCLK,SWDIO,GND,VDD四根线)
现象:samd10 烧录能正常运行,调试能正常运行,但是断电后重新上电不能正常运行

请问各位遇到这个情况吗?能提供些解决思路吗?

网友:
可能boot区域 的问题 把boot刷入flash 再刷代码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
但是断电后重新上电不能正常运行,重新上电前,插不插jlink  两个情况都试过吗

网友:
您好,我司是microchip,atmel一级代理商,您的问题我司有专门的FAE帮解决,有需要可联系,13798245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