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123芯片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下面的电路VL=+12V, 请问Vin电压是多少。这个2N3904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这个电流走向是从B到E,为什么不是C到E?

网友:
VIN电压不是12V吗?稳压管给2N3904基极提供一个恒定电压5.6V,三极管处于放大区,集电极12V,经过150欧姆电阻,经过CE极给芯片供电,射极接的是一个电容,用来储能兼滤波作用,纯属小白瞎扯淡

网友:
晶体管和稳压管构成最简单的串联稳压电路啊,输出约5V,没有按电源的规范画就不认识了?

网友:
稳压管D2和三极管组成一个稳压电路。三极管基极电压5.6V,减去三极管VBE=0.6v,所以VIN的电压为5V。过程:三极管基极加5。6V电压时,三极管导通,导通后,三极管vce=0.2V,发射极电压为12-0.2-Ic*150>5V,然后三极管截止,然后发射极电压又为低,然后三极管又导通,就这样形成稳压电路。那么问题来了,如果12-0.2-Ic*150<5V,(即Ic>47mA,三极管就一直开启,Ic>47mA这个条件很容易就达到了啊)则稳压管和三极管怎么实现稳压呢?

网友:
谢谢以上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