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可以把AHD或者TVI转成HDMI和CVBS的方案?

楼主:
第一种是用FGPA搭建的方案,这种方案成本高,功耗大。
第二种是用海思的芯片做的芯片,这种方案的话成本也比较高,主要是体积大。一般是用DVR用的。
第三种是用CV2880芯片做的,这种方案的话体积小,功耗也小,成本低廉,非常适合做转换器这一块。

网友A:
你是在做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做广告。。。

嘻嘻 看破不说破

网友:
我们是专业做AHD或者TVI转成HDMI和CVBS的方案CH5600